有请高手

楼主(2004-09-28):
我有两台三菱e540 的变频器,无论外控或内控,只要一起动,变频器就“GF”报警 请问是什么问题? 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本身出了毛病 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上的那位 E540 有没有接电机? 电话:13391265398

网友B:
接地故障!有没有接电机?有:查电机。没有:初始化、驱动板故障

楼主:
就是没有接电机啊, 我后来自己用万用表查了一下 是模块坏了,

网友A:
那就扔掉算了修一下不如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