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4-09-28):
谁能把伺服的定位讲解一下,他是怎么定位的,在什么时候需要定位,怎么定位?

网友A(2005-11-22):
定位控制实际上是控制器给伺服放大器指定数量的脉冲,分绝对和相对型

网友B:
定位是伺服电机的基本功能之一,形象的说当你需要电机旋转一定的角度,或者加上机械结构以后需要走一定的距离,当定量的时候就是定位了。比如你要求电机旋转90 度停,那么你可以通过控制给定脉冲数,来定位,至于你需要他在多少时间内转到位,就取决于你给这么多脉冲的时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