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断电

楼主(2004-09-28):
本人遇到变频器在一些设备中,由于机械震动的原因使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有瞬间断电的现象(变频器输入电源是通过行车的滑触线供电的),使变频器出现过电流报警,不知有人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听说改变频器的参数可以让变频器进行跟踪,具体改什么参数?或是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变频器这么灵敏..

网友A:
你的什么牌子?

网友B:
你的变频控制柜前端没有总接触器吗?如果真是接触不良,还是把滑触线换一下吧。这样对变频没什么好处。

楼主:
有接触器的,但是滑触线那边断电,接触器就没电了,但是我在现场好象看到接触器没有断开过,应该是反映没有变频器灵敏.

楼主:
用的是东芝VFS9的

网友A:
TO铁男: 你现在考虑的问题不应该是如何设置参数,应考虑如何通过机械部分来改善这种状况!否则变频器寿命难保。

网友C(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