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计算机电源

楼主(2004-09-28):
我的计算机,开机时总是没反应。反复开机若干次,偶尔能启动正常。求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电源到主板的5V电源信号线,如果负载过大,会出现开机困难.1电源太小,2插座没有插好.主要是电源到主板的电源线插座.在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B:
是不是主板坏了,只要把信号线短路再开电源看看电源是不是好的,你的故障现象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启动电容坏了或者虚焊了,

网友C:
打开机箱,借人家的电源试一下不就可以判别是否电源坏了.

网友D:
还有可能是POWER键后边的线接触不良。

网友E(2004-10-29):
1 电源到主板的5V电源信号线有问题或者接触不良? 2 CPU过热? 3 主机到显示器的信号线是否有问题呢? 主机上面的黄灯和红灯有闪烁吗?

网友F:
启动电容在什么位置?大概什么样的?我手边也有块主板有类似的问题 电源替换过,可以证明问题不在电源。很可能就是上面说的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G:
开机箱,拔起20pin接口电源,把绿色和任何一根黑色线短接,看电源风扇转不转,如转就说明电源是好的 有可以是主板的原因了, 也有可能是机箱上的开关不好 youbim@21cn.com

网友H(2004-12-12):
大家都是厉害的ing啊

网友I(2005-05-13):
电源里的发热元件是不是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J:
1.上电,看机箱后电源风扇是否转? 2.打开机箱,查主板上各电源是否正常?或重新拔插。 3.根据启动声音判定故障,是否有内存条、显卡、声卡等接触不良,可重新拔插。 4.病毒感染,杀之。

网友K(2006-01-20):
偶尔能正常启动,这说明问题不是很大,一般来说是接触不良所至,把里面的插件都重新插插好应该就没事儿的,我的电脑以前也是这样,我就把它全部拆散了重新组装一下,结果就好了。
最圷的可能就是电源或主板上有虚焊。

网友L:
1:先空载启动看是否正常?
2:再带载启动。
3:观察主板各部分是否有灰尘。

网友M:
测试5v和12v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N(2006-03-15):
我看是电源接触不好的原因比较大,以前我公司里用的数控切割机床,用的是ATX电源就是老是每次开机不能启动,用手去按一下插头有时就好了

网友O:
今天我正好碰到一台联想机,通电后无任何反应,换一普通atx后,按住power才通电,但不能正常启动,把cmos放了电就正常了,我认为是主板有问题,大家的意见呢???

网友P(2006-06-13):
估计是主板坏了
先是开不开机然后多开几次可以启动机器  一般为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可以打开机箱看一下主板电容是否有漏液或爆浆现象
有的话那恭喜楼主了  要么更换主板  要么找一模一样的电容自己焊上吧

网友Q:
我有一计算机电源,装机后是好的,拆下后将绿线和黑线短接后电源不能启动工作,可装回计算机后又是好的,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哪位大虾给解释一下原因。我想不会是有零负载保护把。

网友R:
楼上的请查下电源冷端+5/12V端负载电阻有否松脱或开路.早期电源的话在+5V端加一负载电阻(<10欧.5W)试试

网友S:
有时可以启动,说明是接触不良.我也试过这种情况,把内存重新换一条槽后正常.

网友T:
不一定绝对是电源问题,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问题;
2、线路问题(包括机箱电源按钮问题);
3、显卡问题;
4、主板问题。

网友U(2006-09-25):
打开机箱看看是不是尘土太多了。清扫一下尘土,尤其是电源内部的

网友V:
这种情况90%是主板上电容的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条或其它插口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W:
电源电压不正常,会造成频繁死机,我的计算机就是

网友X:
1 先检查电源,将电源与主板完全分离,用一导线将绿色导线与任意一黑色导线短接,这时电源风扇应转动,同时测量各路电压输出是否正常。2 拔掉所有外属硬件,如硬盘,光驱,软驱,内存,网卡,声卡,显卡等如果CPU风扇转,并能听到蜂鸣长鸣,则说名主板是好的另外CPU 插座接触不好,CPU散热不好,也会出现经常死机,或不启动。3 可用热风枪加热主板电容(电源部分),如果能启动则是电容问题。  13181000531

网友Y:
主板5伏电源有没有,主板电容失效

网友Z(2006-11-04):
建仪你先检查5伏辅助电源,该电源不受任何开关控制,如果没有该电源,主电源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AA(2007-02-02):
如果被雷击,电源的哪部分会被击坏?可维修吗?哪位老师告诉我.
我的电脑不幸被击,呵呵

网友AB:
 如果被雷击可维修.电源的保险管和保险电阻(2---5W),
还要查电源管(场效应管或大功率三极管),
还要看滤波电容是否爆浆
!

网友AC(2007-03-24):
你的电源有问题,请送去维修。

网友AD:
有时间加我的QQ 吧
到时慢慢和你说

网友AE(2009-01-12):
我碰过一样的问题,电源更换后一切真常.旧电源短接绿色导线与任意一黑色导线电源有电压输出,只是_5V,_12V偏低.发现电源内有一电容顶部鼓起.更换后量电压-12V为-10.37V.还没有试机.

网友AE:
试机正常!feichang

网友AE:
试机正常!试机正常!

网友AF:
和我的故鄣现象一样,有一电阻发热.虚焊.请拆开电源仔细检查线路板上的电阻.

网友AG:
查看一下输出电源的滤波电容顶部是否鼓起,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更换电容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AH:
还有人在回答,不错.

真的很厉害。

网友AI:
我的电源经常会发出异响,持续几秒后又好了,过不了多久,又重复发生,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