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4-09-28):
各位大虾,小弟第一次用三菱变频器,有个问题不解。三菱变频器的异常触点的容量为AC230V,0.3A,这比其他的变频器小的多(如ABB为AC250V,2A),请问如果通过触点的容量大于0.3A会不会把该触点烧坏。请赐教!

网友A(2007-07-20):
看打多少,不超过1A。应该可以。

网友B:
直接给三菱去电话010-65188830-电压部!
他们知道怎么给变频器配接触器!

网友C:
最好在使用时,不超过它的额定值。你可以用一个小的继电器来控制大的电流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