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复?

楼主(2004-09-28):
伺复驱动器的A,B,Z三相脉冲输入怎么区分,就是说怎么有那么多呢?用脉冲控制伺复一相就够了,另外两相有什么作用?绝对值脉冲,符号脉冲,两相脉冲到底有什么区别?怎么接线呢?谢谢解答.

网友A:
A,B是计数脉冲。A超前正转B超前反转。Z是位置脉冲,编码器转一圈才有一个Z脉冲,所以可以确定位置。如果编码器是集电极(或集电极加上拉电阻)输出则再加电源两根线一共就是5根线。

网友:
但怎么确定Z相脉冲什么时候到达,是否需要事先校对?

网友B:
伺服电机在出厂前需要对正Z脉冲的,也就是z脉冲 与电枢反电势的相对位置确定了,从而也提供了位置基准

网友:
有没有应用过Z脉冲定位的,能否详解一下他的应用领域和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
什么是"z脉冲 与电枢反电势的相对位置确定"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