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信号如何5公里远距离传送

楼主(2004-09-28):
各位大侠,求救各位,我这里做一个传感器项目,光电开关接入PLC距离5公里,用哪种方法可以克服信号传输的衰减,需配置的器件等。

楼主:
现在选用的是欧姆龙E3JK-R4M1光电开关。

楼主:
计算出衰减率,用中间继电器分断触发是否能实现?

楼主:
用光纤或电缆加转换器能实现。

网友A:
看需要几个点,成本合适是否可用现场总线技术

网友B:
用光纤万无一失

楼主:
用电缆来连接需要配置哪些器件。可靠性好像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