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04-09-28):
在做伺服系统的时候,下面有伺服驱动单元和伺服电机,现在我想知道在上面用PLC如何实现位置控制?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给我解答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在PLC和伺服驱动单元之间加定位模块就简单多了

楼主:
定位模块不是挂在PLC上面的吗?也就是定位模块是不是属于PLC的一个模块?

楼主:
怎么没有人给我回答?期待中!!

网友B:
用伺服模块,你得看书不能光靠别人.

楼主:
哪里有这方面的书啊?

网友C:
您的伺服电机是作什么用途的呀,一般讲用PLC做位置控制不是很方便,最好是用控制器,如CNC之类的,还有就是您要控制几个轴,有没有差补要求等,如果是控制一个电机,我可以提供您一个单轴控制器,价格比PLC+位控模块+触摸屏要便宜的多,可以联系我

网友D:
PLC功能模块较多,想用作位置控制,就加一定位模块。 PLC直接输出脉冲,接入伺服驱动,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楼主:
关键是PLC如何发脉冲?发多少?是一直发吗?多大的频率?请GUN和控制系统爱好者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E:
To:想知道12 PLC如果不加特殊模块,可以直接发脉冲,PLC内部有发脉冲指令。第一、第二输出端口可以发高速脉冲,其它输出端口可以控制方向,但最大频率仅有100K。而且编程比较麻烦,没有运动控制卡方便。

网友C:
如果是控制一个轴最好用单轴控制器,如我公司代理的单轴CNC,用PLC必须加定位摸块,在加上人际界面一般讲没有6000多是下不来的,如果用本公司单轴控制器,4000多就够拉,是不是很便宜,控制起来就象数控机床一样方便。有兴趣联系我。13840146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