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和内部网络发布的问题

楼主(2004-09-28):
我们使用了GPRS通讯模块接受现场信号数据.在GPRS工作后,发现内网服务器不能通过网卡访问外网,断开GPRS后一切正常.谁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使用的是桑容的

网友A:
访问外网是根据最后一个连接的IP地址做为优先IP访问外网的.GPRS是后连接的,你的网卡失去了访问外网的权力.这跟GPRS没有关系的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兄弟: 您可以打开两个网卡之间的路由,或建立网关试试,相信这样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若还有其它的问题可来电咨询,随时为您服务。 我公司是厦门一家专业从事GSM/GPRS/CDMA无线数据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厂址在厦门火炬高新区。 公司名称:厦门宇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双华 TEL:0592-5710230/250-806 网址:Http://www.xmyn.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们主要是采用GPRS接受现场的测试信号,接受的信号通过内部网络进行内部WEB发布,但是使用中发现只要GPRS上线后网卡不能上外网.系统就会死机.怎么解决?

网友C:
还是少说些别的厂家的不是了,不然,这里就变成口水战场了呵呵。

网友D:
2 楼的说过了,这本身跟gprs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如果一台电脑存在两片网卡,如果这两个网卡的IP在同一网段,那么如二楼的所说,如果不在同一网段,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2005-08-26):
简单一句话,IP冲突,哈哈哈, 随口说说,千万别当真。

网友F:
设置下VPN路由器,向SUN、3COM、华为的好象有此功能。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 e l:(010) 82110298, 86663860 F a x:(010) 82110298转806 E-mail: ack889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