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紧急求助:四台安川变频器同步驱动控制

楼主(2004-09-28):
各位老师大家好,求教大家四台安川变频器各带一台变频电机,经过四点啮合齿轮减速机构共同驱动负载时如何实现速度同步和力矩同步控制.我现在仅用PLC做到频率给定一致,变频器参数一致,试车中齿轮减速机构声音异常,四台安川变频器输出电流不一致.谢谢大家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

网友A:
你把你的工艺要求及电机、变频器功率发一份过来看! whj_11@163.com

网友B:
这种情况遇的少,也可以把参数和现场情况发过来,大家一起探讨,E-mail:mingchang-21@163.com.如果有结果了也请联系。谢谢

网友:
你先不用PLC频率给定,在变频器内部进行频率给定,4台设定同样频率,看看还有没有异常现象!试一试!给我会话!

网友C:
留个联系方式 QQ 11554694

网友C: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主从方式, 用其中一台变频为主 其他三个为从,PLC只给“主变频器”发速度给定,用主变频器的速度调节器的输出做为其他三个“从变频器”的电流调节器的输入!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应用。

楼主:
变频器驱动转炉倾动速度0~1.0r/min,转炉为全正力矩操作,最大倾动力矩:~270吨•米。電机为8级变频专用电机,Pe=110Kw; 变频器为安川F7通用变频器,具有VF开环,VF闭环,矢量开环三种驱动模式,功率132KW。试车时出现三种情况:1。经过大电流(440A)后降至150A-170A,四台基本一至。2。经过大电流(440A)后三台降至150A-170A, 一台持续在470A左右。3。四台都200A-470A震荡变化,减速机构声音异常。请问:变频器选型是否存在问题? E-mail:nhuiyi@tom.com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D:
其实不一定要用安川,可以选择其他变频试试,比如DANFOSS5000系列加同步控制卡就可以很容易实现四轴同步功能.联系 QQ 44255832 13588006530

网友E:
选用emerson变频器进行转矩控制即可。

网友F:
建议PLC做复合分配,或变频做PROFIBUS-DP

网友G:
加同步控制器,或者用一台大功率变频器带四台电机,绝对同步!

网友H:
安川产品可以选用同步控制卡

网友I:
有问题可以和我讨论,我的电话0571-88211020倪

网友J:
典型的负荷分配比控制, 一台用速度控制,其余的用转矩控制,转矩控制的来源是第一台的输出电流

网友:
速度+电流P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