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救急:用三个三触点的继电器如何实现相互之间的互锁使用

楼主(2004-09-29):
请教,救急:用三个三触点的继电器如何实现相互之间的互锁使用,即当一个继电器动作时,另两个不能使用。望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有常闭触点吗?如果有应该可以实现,每一台的线圈控制回路中串连其它两个继电器的常闭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可以的,就看你动不动脑了.

网友C(2004-11-22):
有没有常闭点,都可以实现。稍微一想就可以了。 用常闭点可以串在线圈上,用常开点可以并在线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