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B2速度控制卡的问题?

楼主(2004-09-29):
请问各位大虾!!!安川616G5变频器上的PG-B2速度控制卡,能否安装到616G7变频器上使用?谢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当然可以,G7与G5的硬件没多大区别,而且功能也差不多。

网友B:
建议你自己先看说明书上再说,上面有相关描述!

网友C:
没问题的.我们已经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