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仪表的二、三、四线制的区别

楼主(2004-09-29):
请教各位老大: 我们现在仪表在选型,都是24V,4-20MA,但是基本上都有二线、三线、四线制的,请问各位他们的区别,那种比较合适啊?

网友A:
二线制是24V电源、4~20信号共用这两根线 三线制是24V+、4~20mA+单独各用一根线,24V-、4~20mA-共用一根线 四线制是24V电源单独用两根线,4~20mA信号单独用两根线。 具体选用哪种,根据所选仪表的的接线方式(主要是一次仪表),在不冲突的情况下选线少的,这样可以节约成本、减轻工作量。

楼主:
谢谢!那三线制的只接二线也可以吗?

网友B:
晕,明明三根线,为什么只接两根呢?没事找事嘛

楼主:
现场就二根线啊!难道在架一根线吗?

网友B:
你接成两线就没电源了呀!那你就单独加个24伏电源吧,想想看,如果你的说法成立的话,就没有三线制仪表的说法了。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bbs.asp?b_id=29

网友C:
新手111: 你好,我们厂里碰到的电流传感器是三线的,但我从传感器的接线图上看到传感器输出与零伏线在传感器端并上输出4-16MA,而在输入设备端并上输出4-20MA,总之输入到设备的只有两点(传感器与外部相连的只有两点). 我们厂里目前的接法是:传感器正端接PLC模拟量输入的M+,传感器的输出与零伏在模拟量输入端M-处并接.M+,M-之间并没有24V.

网友D:
小马狗: 你这种接法传感器能正常工作吗?如果能,传感器本身也就不是DC24V供电的,与楼上几位所说的就不是一回事,人家所说的传感器有24V供电。 另外作为仪表的选型,应与传感器配套,若传感器是三线制的,仪表也必需按三线制的方式接线。若仪表是DC24V供电的,且4~20mA输入的负端不与24V的负端相连(即不共地),则该仪表可以满足任意的电流输出型传感器(DC24V供电的常用型),只是每种传感器的接线方式不同而已。其具体接法如下: 传感器 仪表 二线制:+ 24V+ - 输入+ 输入-与24V-之间接采样电阻 三线制:+ 24V+ 输出端 输入+ - 输入-与24V-相连 且输入+与输入-间接采样电阻 四线制 电源+ 24V+ 电源- 24V- 输出+ 输入+ 输出- 输入- 且输入+与输入-间接采样电阻 说明:上述采样电阻必需使用精密电阻(一般精度为0.1%),通常采用250欧;若仪表内部有可不接。

网友D:
怎么回是?没有对齐,大家将就看吧,左边为传感器,右边为仪表。

网友C:
今天我又重新量了一下,M+,M-之间有电压28V,起先没有量好,唉. M+,M-之间24V 传感器+接M+ 传感器输出与传感-并接到M-. 感谢你的帮忙,谢谢!!!

网友E:
二线制说白了就是电源和信号传输都在一个回路中,把所有东西都串在一起!的确拾为了现场的方便,因为线少了。信号串连完全可以理解,电源的接法能不能被理解就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了,自有做电路板的人考虑了。:)

网友F:
采用三线制的原因是由于线路内部功耗较大,输出的不是标准的电流信号。四线制多是要求隔离的。

网友G:
维克兄说的全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网友H:
这里有四线制 小体积隔离放大器IC,我们自己生产的。 4-20mA/4-20mA、0-10V/0-10V,电源(12V/24V)、信号输入/输出 3KVDC三隔离,精度0.2%。有需要的请同我们联系,欢迎各位高手指导! szsy@mornshine.com

网友I(2007-04-20):
现在普遍是两线制仪表了,这样可以剩钱 啊,还方便啊!!

网友J:
也不是楼上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