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电机电机精度单位?

楼主(2004-09-29):
伺服电机应用精度:有分辨率 还有8角分或是0.5角分,请问这些都是什么含义,1个角分单位代表多大角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得问题,摆脱啦,我是新人啊!

网友A:
角分就是分,1度=60分,1圈=360度

网友B:
呵呵~1度=60分 1分=60秒 另:精度和分辨率是不同的2个概念~书上有`~!

网友C:
对的,精度和分辨率是2个不同概念,分辨率是指传感器可以分辨读数的最小单位,而精度是指每个读数与标准位置的最大误差,两者不是一个概念,精度是由码盘刻线,转轴同心度,材料的温度特性,电子读数的即时等各方面因数决定. 我们公司是专门从事编码器销售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021-32071167 曾志强

楼主:
晕死,角分就是分啊!嗯,分辨率我也懂了点!通过各位大虾的不吝赐教,在下有所领悟,感谢!!!!!!!记得以后再回答我得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