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关于wincc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4-09-29):
请教一个关于WINCC的问题 在主界面里有一个电机,在单击电机时,可以跳出一个画面来显示电机的转速等数值。 如何设置在单击时,跳出一个画面,用什么语句呀? 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4-12-18):
首先编辑一幅作为跳出来的画面 在主画面中添加一个画面窗口,画面连接到刚创建的画面,显示属性为no 设置电机鼠标事件,直接连接,将1赋给刚才所创建的画面对象的显示属性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