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组太王变量

楼主(2004-09-29):
我要把不用的变量删除,但是系统总提示,你的变量在画面中使用,不能删除,可是我已经把画面删了,连对应的设备也删了,为什么还会这样呢!!!不解,请大虾赐教。

网友A:
在组态王中,只有未使用的变量才能被删除,因此在删除变量之前,必须去掉在画面或命令语言、控件引用处,等处与之有关的连接,如果还是无法删除,在工程浏览器中执行工具-更新变量计数命令,重新统计变量,在变量使用报告中可以查询变量是否还在某些地方使用,将其连接断开后,利用工具-删除未用变量将变量删除

楼主:
多谢大虾指教,我按你说的去做现在已经把未用的变量删除了,我发现其他地方也没有用到该变量,那为什么我直接在数据变量中不能把该变量删除,这是不是组太王软件的不足的地方呢

网友B:
那是因为你一旦用过这个变量,组态王的变量计数器就记录下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用,这个是不能随便删的,只有更新过计数器了才可以删,因为它让你确认这个变量是真的没有用了,工业控制关键是做到可靠和稳定。你想一个变量可以随便的删除的话,在大工程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是组态王做的好的地方,而不是它的缺陷

网友C:
把数据字典导出到Excel中,修改后再导入到数据字典中。要注意先要将工程备份。

网友D(2008-08-05):
请教各位,在组太王中怎么样才能把一个RTF或txt的文本调入到"超级文本画面中"按这个命令调用怎么也不行!LoadText( " Richtxt1", "D:\Test\recipe\ht1.rtf", " .Rtf" );急!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