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系统如何实现数据的存储?

楼主(2004-09-29):
做了个实时信号的数据采集并显示的系统,但是信号的数据不是很理想,希望将实时信号的前N个数据存储起来,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比如做平均).用何VI做呢?(用array存储的办法只能存储一个在线的数据,不能将前N个数据存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是用C# NET 来编工控程序的,我一般用FIFO 数据结构来存取显示的波形.

网友B(2010-10-28):
数据存储可以新建一个文件,我是用过这方面的编程处理过问题的,有需要的话可以给我联系sunfen23@163.com

网友C:
用数据库呢?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