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器的pid控制

楼主(2004-09-29):
在控制器的使用中,经常使用PID控制,但是这个PID的本质是怎样的?它到底是怎样对信号进行控制的?所谓PID控制,是不是指控制控制器发出的信号与编码器反馈的信号?编码器返回的应该是脉冲吧?请大家详细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这个pid到底是硬件实现?还是软件实现?

网友A:
P.I.D=比例、积分、微分 软件

网友B:
to ccbq 现在软件硬化,硬件软化 你敢说我就不能用硬件搭出pid电路?

网友C:
现在软件硬化,硬件软化    你敢说我就不能用硬件搭出pid电路? PID控制和PID 电路。。。。。。。你狠~你塔个不用软件控制的PID控制电路出来看看!!!

网友A:
你可以固化程序,可以算作硬件,外面最起码得有软件接口吧,要不你的PID调来给谁用,又怎么调。

网友D:
传统PID是用硬件实现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数字PID,这就使得PID可以软件实现和硬件实现。软件实现会比硬件实现好。

网友B:
如果我说有人已经把tcp/ip协议做成硬件了 你们相信吗?

网友E:
美国国际整流器公司(IR)一推出一款芯片(IRCK201)无需人工计算PID,此芯片开发简便周期短。 请联系:北京贝能科技 01082665580

网友F(2004-11-05):
我在实验室,带的是本科生的实验!可以告诉大家“我的PID完全是硬件”!!!!但是由于反馈转速有零点几伏的波动,在做转速单闭环的实验室遇到了问题:由于反馈电压的跳动经放大后引起了电压的较大波动,至使电机“刚当——刚当”的响!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G:
既不要硬件,也不要软件,我们开发一种数字液压油缸,在完成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时,只要开环数字脉冲控制,油缸自动完成PID控制。

网友A:
TO:楼上 你的油缸精度如何,能做伺服缸吗?你是哪个所的?

网友H:
PID只是一种滤波,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运算,即将误差量按PID运算得到控制量,这个控制量去控制功率放大机构,然后放大机构去带动执行机构执行。 PID当然可以用纯电路实现,运用运算放大器及阻容网络便可以实现PID运算。它与数字电路的差别是它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称为连续系统。 如果用计算机充当这个运算放大器及阻容网络这个角色,便是数字滤波。它在时间上是离散的,称为离散系统(因为计算机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计算控制量)。如果一个连续系统离散后的系统的时域响应接近,通常称这两个系统等价。

网友G(2005-05-19):
以前,人家告诉我,学自控的,很多人不懂什么叫PID,我还不相信,今天,我看了许多人的发言,才感到确实如此,这决不是朋友们苯,要说苯,也不能那么多人苯,而是教材编的人太笨,老师教的也苯,教了一大堆东西,把人引入歧途,就始终没有把PID三个参数的物理意义好好讲清楚,就冲冲茫茫的把人引入高深莫测的数学方程的推导之中,结果搞得学生云山雾罩,最后连最有用的最基本的PID调节也不知怎样搞了,这就是我接触许多刚毕业不久的自动控制大学生的普遍现象。 我不是学自控的,我是学机械的,因工作需要,PID却是我第一次进入自控的难路虎,问了许多搞自控的人,也讲不明白,最后只好自己去推导,然后根据推导的公式把它用坐标曲线表示出来,再仔细分析三个参数在自动调节中的作用,一下就全明白了,可以这么说,PID控制太经典、太漂亮了,难怪我去找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一个老专家讨论,他告诉我,他花了十几年研究各种控制,最后还是发现最经典完善的还是PID控制,只是许多人没有很好的掌握它的精髓,对此,我十分赞同,我们也因此而在自控领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和效益。 自己动手,推一推方程式,再做作图,仔细分析,比什么都强

网友G:
TO ccbq先生: 数字缸完全可以作伺服缸,并且效果十分良好,它在控制上降了一次幂,把二阶变成了一阶,一阶变成了常数控制,详情请上www.aemetec.com

网友I:
请访问http://www.zhuochuang.net/technic.htm,会有你要找的。

网友H:
To: ysx317 学自控的不懂自控,承认有这样的现象,但要说PID这三个英文字母的意义我想没有一个学自控的人会不懂得。除非那个人很弱智,或者弱智的不是他。 认为懂得这三个参数字面含义的人就知道自动控制的人是很可笑的。 PID是经典的,但不是最佳的。在大多数场合是适用的,优点是简单易用。 PID调节完全以用其它的经典方法来替代。如其它的各种校正方法。PID只是一种。

网友J:
鄙人对微积分和复变函数,矩阵代数在数控运动控制中的应用研究了一段时间,我想知道微分几何在多轴联动(5轴,8轴)上是怎么运用的,怎么样更加可靠和灵活的处理他们之间的协作关系,有否高人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K(2005-12-05):
pid基础理论,参数整定方法,工程实例请参见以下教程及论文,希望能为广大网友提供帮助,并欢迎广大网友回帖评论: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764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_list.asp?id=143&title=%B5%D8%CC%FABAS%BD%CC%B3%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