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软启动电源

楼主(2004-09-29):
求教诸位行家:我单位155KW风机电机,采用AB公司的软启动器,其电源由用户配置,说明书标明是取三相输入电源的两相380V变220V的电源适配器,不知直接取三相输入电源单相220V的电源行不行?对该启动器会有何影响?

网友A:
行,没影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看成ABB软启动器了,对于AB不敢乱下结论。

网友B(2008-03-02):
AB的可以,俺试过。俺这里用的控制电源是127V的

网友C(2008-10-19):
可以.我试过,AB软启动的主回路电源和控制电路电源是分开的.

网友D(2009-02-06):
原來如此

受教了~~~~ ^^

网友E:
我用过AB的Smc-Flex系列的软起,它的主电源和控制电源是分开的,控制电源用的是220V的  ,至于怎么配置可能不是用的同一系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