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步进电机全闭环方案

楼主(2004-09-29):
怎样实现步进电机系统 位置全闭环(传感器为光栅尺)的闭环控制 主要为了消除 丝杠的间隙和尺寸误差。 谢了!!!!!!!!! zhangzhen00@tsinghua.org.cn qq:6376599

网友A:
只要把光栅尺装在导轨上就可以了,用程序控制,利用光栅尺的脉冲数来确定尺寸就可以了.可以来函沟通。 adtech@tom.com

网友A:
如果丝杆的间隙均匀(不管在丝杆的任何位置,间隙都一样大小,可以用补偿来实现),不用光栅尺也可以。

网友B:
比较麻烦,你得将反馈接入控制部分。而且得用软件实现闭环,不如找些比较高端的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