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3150与lon3150通讯的程序,用neuron c编的程序

楼主(2004-09-29):
lon3150与lon3150的通讯程序,用neuron c编的程序,请教高手。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可以尽管提!! 可是这么模糊的东西(你实在是太懒了) 1、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开发成熟的产品吗?还就是做实验性的东西 2、你的硬件接口部分使用的是什么对象     i2c spi serial bitshift .....都可以实现通讯。 3、你的软件需求?     通讯的内容是什么,需要校验吗??  打算的算法??        速率有要求吗???? 4、你的上位机接口     需要和上位机通讯吗???   配置情况 应用要点?? 5、你实在是太懒了     这样可是不行。

网友B: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来问??? 有3150和3150通信的必要吗?在同一块板子上用两个3150,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