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控制变频器的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04-09-29):
我是三菱PLC的初用者,现有一个实际问题是用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的输出电压来控制变频器起动x0,停止x1,加速x3,减速x4,我的思路是x0起动时DA模块给1伏的电压给变频器,然后用x3按一下电压加1v,x4按一下电压减1v,电压最高为10v,最低为0,现我编的程序如下,那位PLC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里到修改或重帮我编一个程序啊,本人万分感谢啊!并以后共同在PLC方面研究,有机会一定报达!!

楼主:
那个程序上传不了,不过好少,大家帮我编一个吧,感谢!!

网友A:
你编的程序发到gracemxh@163.com 我看一下再传给你

网友B:
easy ,you can do it youself.

网友C:
我也正好在做FX2N、PLC与安川变频器的控制程序,愿与你共同学习。我有例子程序。并是用触摸屏输入的。 qzycj@tom.com

网友D:
你没有必要用模拟良,你用脉冲输出(PLC自带)控制精确且不宜干扰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解决啦,多谢大家,我QQ88019932,大家有空一起聊啊!QQ群3711636

网友E(2008-02-19):
有没有触摸屏一个模拟量PID控制模拟输出的程序啊劳驾发送下xuxianfu@pharm.com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F:
下面引用由SXDD在 2004-10-11 21:30:00 发表的内容:
  你没有必要用模拟良,你用脉冲输出(PLC自带)控制精确且不宜干扰
-----------------------------------------------------------------------------------------
能说详细点吗,我也是通过模拟量控制的,主要是接线怎么搞,谢谢   LXY0324@163.com

网友G:
楼上的也不留个联系方式,加入自动化控制群吧51120812,那里有好多高手的

网友H(2009-07-22):
什么牌子的人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