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能否使用变频器??

楼主(2004-09-29):
力矩电机能否使用变频器??

网友A:
请教,力矩电机是什么电机,鼠笼式?绕线式?

网友B:
力矩电机是鼠笼式,转子电阻比普通的要大一些。转速会随转距的增大而下降。

网友C:
应该可以,但要注意变频器功率选择

网友D(2004-11-17):
力矩电动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一个品种。与一般异步电动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机械性能,力矩电机的最大转矩发生在堵转附近,可稳定运转范围广阔,可以从近同步转速一直到接近堵转都能稳定运转。由于力矩电机机械特性很软,较小负载变化就能引起电动机出轴转速的相应改变。力矩电机控制张力,根据在卷径过程中要求恒张力恒线速传动,则P=F·V=常数即M·n=常数(P=功率、F=张力、V=线速、M=力矩、n=转速),因此对这样的要求机械特性M·n应为一双曲线。相对功率近似不变,而张力则正比与功率。所以在要求张力控制的情况下,这个特性说明在这个范围内力矩电机将固有地保持张力恒定不变。对与卷径比1:3或1:4或最大时,在一定度上也能达到控制张力的要求。另外力矩电机属于纯粹的调压电机,而变频器属于VVVF,使用变频器之后力矩电机磁场的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如用变频器驱动,为了安全起见,很多变频器的基本频率都只能在50HZ以上设置,此时力矩控制的特性会发生变化。再说,简单用一个廉价调压器就能够实现的功能为什么要用贵的多的变频器啊?性能上并不能因为使用了贵多的变频器有所提升。

网友D:
力矩电机的控制(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的最新技术)   力矩电机的控制是根据不同的要求,调节其电源电压,以适合不同张力的需要。一般对一种规格的产品,调整好张力后,在以后的周期内不必再予调整。控制的方法很简单,任何一种调压装置都可应用。通常输出较小的电机大多采用三相调压器(TSGC型接触调压器),较大的则可采用可控硅调压或者其他型式。调压装置的功率,应按电机的最大电流(即在额定输出并处于堵转时的电流)选用。

网友E:
用力矩电机控制器,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