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4-09-29):
施耐德变频器5。5KW带2。2KW电机正常。带5。5KW电机出现频率上升5HZ就返回到1HZ又开始上升。请问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是变频器的电流限制功能,启动电流太大。

楼主:
冷月分析很对,请问怎么样在变频器排除,电机确认没有问题。变频器设置没有问题。请回答。

网友A:
改动V/F曲线,降低启动力矩。以减少启动电流!放宽电流限制、电极保护电流!

楼主:
首先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此变频器是由潮湿引起的变频器内部故障,我经过清洗和烘干,并将其组装好,在试机时出现的现象. 1.放宽电流限制我做了,没有效果. 2.我单位又购买了一台新的装上就好用,我将新的变频器上的参数和我维修的变频器参数对比一下完全一样. 3.为什么我的变频器就是不好使.

网友B:
电子设备怕潮,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损坏性故障,建议外修。

网友C(2008-04-21):
又知道一种 故障,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D:
可能是变频器设置问题.

网友E(2008-05-21):
恩,先尝试一下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有面板控制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如果不行,请打施耐德服务热线,或者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