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通信一问

楼主(2004-09-29):
上位机和三菱fx1n PLC通过编程电缆直接连接 最开始通信不成功 我把波特率改成19200,然后通信测试通信成功了 我就点击程序写入 我看到程序写入进度条 然后一眨眼plc就出错了 然后plc的error灯就亮了 断电后在带电error灯还是一直亮 通信也怎么设置也测试不成功 请问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 该如果解决,谢谢,bow~~

网友A:
是编程状态吗?是在运行吧!!

楼主:
现在plc的症状就是error灯一直是亮的(不是闪烁,是长亮) 想问一下,error灯长亮会是有些什么可能的故障?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 Developer 用通讯电缆一端连接plc的编程口,另一端连的是工控机的串行口 软件里在线菜单中有通讯测试选项 这么测试也不成功 另外我用了fx1n485bd,再rxd和txd间串联了一个110欧的电阻 用双绞电缆和无纸记录仪通讯 可是plc带电情况下,我用万用表测rxd和txd之间的电阻变成155欧的样子,不是应该《=110欧的?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希望能有高手指点一下,本人学习三菱没多久 希望高手能提携一下,bow~~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rxd和txd应为RDA RDB

网友B:
用工业PC时,一般波特率为9600,其它的当然也可以,但是哪运行不好,可以换成试一试。

网友A:
当程序没有END时,ERROR会常亮的,你在查查

网友C:
编程口的通信波特率一般位9600,我用VB写通信程序是也只能用9600,你现在用到19200我觉得比较奇怪。你下载程序后出现错误,这表示你的程序编写有错误,当然不一定是仅仅没有END。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我把程序开头的定时扫描程序去掉了以后,就error灯就熄了

楼主:
plc的rs485通信用的是19200,所以编程口也用了19200 不知道这两者是不是要设为一致啊?有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