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霍尔(HALL)器件的几个注意事项

楼主(2004-09-29):
硅类集成霍尔器件是一种半导体的磁敏器件,用于测量磁场的有无,大小及方向,由于它对磁敏感,本身又有放大电路集成在内部,因此,输出讯号较大,使用中不再加运放放大,用起来可以非常方便。 从应用来看,分成线性及开关两类,开关应用中又分为单极、双极及锁存三种工作模式。 在硅集成霍尔器件的应用中,要注意下列事项: 一、在测试及焊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防止静电烧毁 静电对半导体器件的毁坏作用,日益显得突出,由于半导体器件是微功率器件,在集成电路中每一个晶体管的功率很小,耐压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受静电的冲击,很容易损坏。 静电在日常生活及实验室中处处存在。静电是由于两种或多种物品的摩擦而引起的,例如毛衣和尼龙衣服的摩擦,可以产生静电放电。在黑暗处可以看到火花,听到放电的声音,有时切割材料,也是产生摩擦,引起静电。 静电由摩擦产生,因此静电势的高低也是根据不同的物质及摩擦的情况而定的。 按照静电的大小,可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所用的元器件,对静电损伤最敏感,其静电电压在0-1000 伏之间,就会损坏器件。 2、第二类是所用的元器件,对静电放电敏感,其静电电压为1000-4000 伏之间,在这一电压下,会损坏器件。 3、第三类是所用的元器件,对静电放电不敏感,其静电电压高到4000-15000 伏,才损坏器件。 硅集成半导体霍尔开关及线性电路是属于第一类的元器件,因此很容易受静电的损坏。它在出厂时用金属纸袋包封,或是用去静电的塑料袋包封,以防止静电的损伤。但在运输过程中,由于摩擦,包装表面也会产生静电,为了防止静电损坏器件,要求在启封以后,严格导循下列程序: (一)防止静电烧毁 1、对测试人员,最好穿无静电的棉布衣服。如果穿毛衣或尼龙衣服,则会产生静电。因此要求在手腕上或脚上带一只金属环,该环与地线相接,如果身上出现静电,则能很快消除。 2、所用测试工具台及其它金属部分也应接地。如果不采取措施而身上带有高压静电,则:一种情况是霍尔器件处于与地绝缘的状态,则在取霍尔器件时,霍尔器件与操作人员同电位,在测试时由于测试系统接地,会造成对地短路的情况,则在接触霍尔器件时,即会通过霍尔器件对地放电而损坏器件。 前面说过静电的产生是由于物体的摩擦,因此静电电压的高低是不确定的,所带的电荷也是不确定的,这就意味着经过静电放电冲击的霍尔器件不是每一只一定损坏掉。它们在经过静电放电后,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是这种不同程度的损坏,在今后的使用中,会影响到它的寿命,有些严重损坏的,可能当时就不能用,已经失去逻辑作用,而轻微损伤的器件,则在今后的使用中,会慢慢呈现出来。因此,静电损伤是应当严格防止的。 (二)测试过程中,对测试设备及测试方法的要求: 1、测试时要求使用输出低阻抗恒压源,并要求有较高的负载能力,例如无负载时,电压为5.00 伏,接上霍尔器件后,仍然是5.00 伏。 2、在测试系统中,要加保护电路,以吸收外电路及电源起伏时带来的影响。 3、在测试中要插拔霍尔器件,不要开关电源的开关,因为在电源质量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开启或关闭电源的开关时,会出现瞬时的高电压脉冲,足以烧毁霍尔器件或对霍尔器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4、对一些稳压电流电源实测结果,每次开关电源,在电源输出为直流3 伏时,仍然可以从存储示波器上观察到15-30 伏的电压脉冲,这对器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5、这种电脉冲是由于反复开关220 伏交流电源时不同的电动势所造成的。 6、测试完的器件应存放在接地的金属盒中,或去静电的塑料袋中存放。 (三)霍尔电路的焊接 1、对焊接人员仍然如前所述,要采取防静电的措施 2、所用工具,特别是焊接用的电烙铁,必须严格接上地线,以保证电烙铁不漏电,即电烙铁的铁皮是接地的。 3、所有设备都应严格接地,并用检电笔逐个查明确无漏电,才能开始工作。 4、在焊接中要使用高质量的低温焊锡,焊接时间小于3 秒,温度不要超过300℃。 5、要求印制板及霍尔器件管腿严格经过清洁处理,使它于焊锡有良好的浸润性。 二、在电路装配及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防止高压电脉冲的烧毁 在霍尔器件装上印制板,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最主要的是防止高压电脉冲的冲击。 (一)由于霍尔电路与其它电路做在一起,整体的功耗较大,这时静电冲击的作用显得不是太重要,因为静电电压虽高,但它本身输不出功耗,没有持续的电流。特别是电路有保护的情况下,通常可以认为这时静电冲击已不太起作用。 (二)但这时电源的开关机时的瞬时高压脉冲对霍尔器件是一个主要威胁。实际证明,即使是正规厂家出厂的合格电源,在电源的开关机中,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瞬时电脉冲。前面已经说过,切断电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切断交流220 伏的电源。另一种是切断电源的直流电源部分,但在实际应用中只能去切断220 伏的交流电源。这一高电压脉冲的产生很好理解,因为在50C/S 的电源变压器中,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正弦波形。因此输入输出的电压幅度是确定的,但在每一次开关机过程中,它的电脉冲幅度是不一样的,它取决于开启或断开的瞬间。在50C/S正弦波的任何位置上切断或接通,都会造成电动势,即dv/dt。这时相当于一个脉冲变压器的瞬间,开关电源时的dv/dt 大得多。因此会出现一个瞬间的高电压脉冲。这一电压脉冲会不同程度损伤霍尔器件。 (三)在设计实用的霍尔器件电源时,必须考虑用保护电路去吸收过压电脉冲,常常通用的办法是用大电容及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中滤波电容的容量必须足够大,如500uf 或1000uf,而且应当采用多级保护。稳压二极管必须有一定的功率,及快速响应,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高的电压脉冲,则可以考虑用两级电源块:电源块I 和电源块II 之间一般留2-3 伏的压差如电源块I 用7808,则电源块II 用7805。电容的容量仍然要足够大。 另外在选用的变压器中,最好使用隔离变压器,以消除由于220 伏电源中引入的瞬间高电压波动。 对于有蓄电池供电同时进行的情况,如电子水表的情况,平时是用220 伏交流提供的5 伏直流电源供电。当停电时,由表内蓄电池供电,220 伏交流恢复供电后,电源除给表供电外,还给蓄电池充电,由于停电时间长短不一样,它的阻抗也不同,对通电后电脉冲的吸收能力也不一样。在电路已经装配好以后,电压脉冲对电路的破坏性很大,它对小功率半导体器件——例如霍尔器件的破坏性也非常明显。 实验证明,即使有时只采用电容吸收电压峰值的办法也不一定有效,因为电容有一个充电过程,但高压脉冲直接进入霍尔集成电路。但是,高压脉冲的总的功率并不大,因此只要电路的负载阻抗较小,就能有效的防止电脉冲,例如单只器件开关系列的最大供电电流一般是10mA,这时在电源开关中的瞬时脉冲可能会到30 伏,这一电压已高于器件的最大允许电压24 伏,会引起器件的损坏。但是如果这时还带有别的负载,或几只霍尔电路并联,需要供出30mA 的电流,这时高压脉冲的峰值会降到24 伏以下,使霍尔器件处于安全的运用状态。 在实验中有这样的情况,用同一个电流,去测量单个器件时,有时会损坏器件,但是当器件装在电路中时,由于需要提供较大的电流。这时损坏的情况就很小。由此可以看出,把霍尔集成电路和别的电路并联在一起,或多只霍尔器件并联使用,能有效的减少电脉冲的损坏。 前面说过,过压脉冲是由于瞬时开关的电动势引起的。它能损坏半导体的PN结,导致器件损坏,但是它没有太大的功率,不能持续提供功率,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已消失。因此有时损坏了器件,但不一定损坏保护电路,这也说明有时只用单只电容并不一定能对器件进行有效的保护。 三、在电路接口上的注意事项——防止大电流烧毁 由于大电流引起霍尔器件的烧毁,也是损坏霍尔电路的一个原因。但在实际应用中,出现这种现象较少,只要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不会出现大电流烧毁的情况。 (一)霍尔集成电路的极性不能接反,如果极性接反,就一定是大电流烧毁。这时器件发热,随之烧毁。因为原来设计时Vce 电压均大于24 伏,现在是发射极接正电源,Veb 的击穿电压很低,是高浓度的发射极区。这种只是一个人为的错误,只要认真按说明书的连接方法,就不会出现这一问题。因此在通电前,要看好说明书。 (二)负载电流太大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是霍尔电路输出所带负载太重,这种负载如逻辑电路TTL,在霍尔电路输出为低电平时,TTL 门电路会向它注入电流,这时带的负载很多,每个TTL电路都会通过限流电阻R1-Rn向霍尔电流最后一级的晶体管注入电流,而霍尔电流的最后一级是:它本身有一个注入电流Io=(Vcc-Vec)/Ro 再加上 nI=(V-Vec-Veb)/R1,两者电流的和不能超过50mA。当然电路本身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即当ib 固定,Io 加大时,三极管本身会脱离饱和状态而进入线性区,提供了Voec 电压,使注入电流减小。但由于Voec 增加,也会增加管子的功耗。 在这种情况,即电流沉的情况。不怕输出对地短接,这时只要负载电阻功耗足够大,不会烧毁R,在使用中是安全的。 但对电流源的情况输出一般不能对地短路。否则由于Vs 电压太高时,如24 伏,当Ib 电流较大时会损坏PNP 管。 (三)对VLs (不提供给霍尔器件而提供给负载的)电压的要求:有时为了工作方便,另外加-VLs 电压,该电压不能超过输出管耐压电压,否则当管子截止时,要承受高于输出管耐压电压的电压,便会造成输出管子的击穿损坏。

网友A:
写的很多,但是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