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104扩展DOC问题???求助!

楼主(2004-09-30):
我有一PC/104扩展DOC,其地址为C80000,与一块PC/104主板搭配使用后出现一个问题:能找到DOC,但引导不了DOC里面的程序?请教各位大侠,此种情况下会出现的问题有哪几个可能性?如何解决?

楼主:
我有一PC/104扩展DOC,其地址为C80000,与一块PC/104主板搭配使用后出现一个问题:能找到DOC,但引导不了DOC里面的程序?请教各位大侠,此种情况下会出现的问题有哪几个可能性?如何解决? 我的E-mail:lanhi_l@126.com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有写错地方,见谅!地址应该为C8000,与一块PC/104主板搭配使用后出现一个问题:能找到DOC,但引导不了DOC里面的程序?(注:DOC是好的,可以引导的)请教各位大侠,此种情况下会出现的问题有哪几个可能性?如何解决?

楼主:
谁来救救我呀!!!???

网友A:
有三种可能:1:DOC的boot区坏了 (尝试用Dformat 格式化) 2:104模块的跳线划者和硬盘冲突. 3:104模块坏了 如还不能使用请把详细信息发送到doc1999@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