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与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4-09-30):
最近作项目的时候碰到选择电机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侠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选择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就要看你的要求了,如果有项目选的时候可以发个邮件过来,帮你参考参考, adtech@tom.com

网友B:
从控制方式上:步进电机一般只能做开环控制,伺服电机可以做闭环或半闭环控制, 从速度要求上:步进电机只能做低速运动,伺服电机可以做高速运动。 从精度要求上:步进电机精度一般要求比较低,伺服电机可以在精度叫高的项目中使用。 从成本上:步进电机便宜,伺服贵。 有需要可以同我联系:13840146961 或发邮件sysongs@163.com

网友C:
上面说的,都是通则,但是凡是都有例外。在了解通则的同时,不妨看一点极特殊的“例外”。   从控制方式上:步进电机一般只能做开环控制,伺服电机可以做闭环或半闭环控制, 步进电机如果添加反馈机构,比如编码器,同样可以在控制器上实现闭环。   从速度要求上:步进电机只能做低速运动,伺服电机可以做高速运动。 如果需要短行程高频率的定位运动,步进可以实现每秒定位几十次,而一般的伺服实现起来有问题。   从精度要求上:步进电机精度一般要求比较低,伺服电机可以在精度叫高的项目中使用。 如果负载不大,速度不快,也就是说可以确保电机不丢步的情况下,步进电机的精度有可能比伺服高(如果不是全闭环)。当然,这需要比较贵的步进驱动器。国产驱动器有些虽然号称细分数比较高,但是完全没有精度可言。   从成本上:步进电机便宜,伺服贵。 看你的应用,不同的性能要求,就需要不同的两个方案(步进的,伺服的),价格的比较也不是一定的。如果是大负载,中低速,那么,一个大步进电机不一定比一个小伺服加减速机便宜。

网友D:
刘兄:这下我赞成你的步进观点。 说实话,有些国外的步进电机做得比我们有些国产伺服都好用呀。像德国百格纳的步进,其许多性能都远远超出一般的步进电机。 不同的要求情况下,确定不同的方案,再选择合适的产品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