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的输入220V地 和 输出5V地区别在哪?这两个地可以等同吗?

楼主(2004-09-30):
是个比较菜地问题 不过我真地不是很清楚 虽然说220V地是保护用

网友A:
5V是直流,地是机壳;220V的地是零线。不一样。

网友B:
220V地是常说的热地是整流后电源的负极,它与交流电源是相通的人接触后有危险;输出5V地是输出的公共端与交流电网是隔离的他们之间没有电气上的直接联系。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都是电路公共端,但分别属于不同回路。如果将他们直接连起来也能工作,但这样是不安全的,当你接触5V直流电是会被电击,之所以隔离开主要为了安全

楼主:
谢谢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我采用了一个位移传感器,它有五根接线 一根+12V 一根-12V 一根GND 一根屏蔽线 一根信号线 我采用研华的PCL-818HD卡采集模拟量,采用的是单端输入的方式 位移传感器的供电电源为线性电源 交流220V输入,+12V,-12V输出 还有两个地端,一个是上文提到的220V地,接电气柜的接地点 一个就是输出的公共端,类似上文提到的5V的com端 我采用的接线方式是,位移传感器的+12V和-12V两线接线性电源的 电源+12,-12V输出端 位移传感器的GND线接线性电源输出的com端,同时接入PCL-818HD卡的模拟地 位移传感器地信号线则直接接入PCL-818HD卡的A/D信号输入脚 我的位移传感器的屏蔽线则直接接入电气柜的接地点。 请问这种接线方式是否有问题。 PCL-818HD卡是插在工控机上,同时工控机采用开关电源, 注意: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都是从隔离后加低通滤波出来的22V输入的

网友C:
接线是正确的

网友D:
看来你说的220V地是指接机壳的保护地. 在通常的开关电源中,电源的220V地就是直接接在电源机壳上(在电源内不已经接好). 所以这个地需要接到建筑物的保护地. 线性电源应该也一样吧.所以你接到电气柜的接地点应该是正确的. 你的电源输入电压这么是直流22V?那用的是DC/DC电源呀.

网友E:
位移传感器的屏蔽线大概应该单端(任何一端)接直流电源地,这样抗干扰效果才有! 接机柜的大地接地点不好,那是强电的接地点,本身不应该和弱电接地点混用,反而会引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