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请教:PROFIBUS的问题

楼主(2004-09-30):
请教:在线性连接的PROFIBUS网络中,如果中间某个节点的设备断电,会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崩溃?系统能不能继续正确地读写其它节点设备?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详细解释一下线性连接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如果是主站节点断电,系统崩溃。除非系统有冗余,监控节点。这像是4X200米接力,少了一个人,当然完不成比赛。但是如果断电的是从站,不会导致全系统瘫痪。

网友A:
如果是主站节点断电,系统将崩溃。除非系统有冗余,有监控节点。这像是4X200米接力,病了一个人,当然完不成比赛。除非你有替补预备队员。 但是如果断电的是从站,不会导致全系统瘫痪。因为主站会认为它本来就没开机或者本来就没安装。如果自己制定协议,肯定也是这样规定。否则这个系统的灵活变通性就太差了。

网友B:
在线性连接的PROFIBUS网络中,如果中间某个节点的设备断电,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崩溃,其他系统能继续正确地读写其它节点设备。因为每个节点是相互并联在PROFIBUS总线网络上的。 如需相关资料请联系我。022-87892560 87893635 能否留下您的电话,方便我们以后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