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软启动器能不带电机运行吗?

楼主(2004-09-30):
(无正文)

网友A:
太能了,我试过

网友B:
我的不能!!!!!!!!!!!!!!!!!!!!!!!! (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楼主:
好象不行吧,饿狼,你是说真的吗?

网友C:
软启动主回路元件为可控硅,触发后需要一个维持电流,必须加负载,而且还不能太小。太小了都不能运行。

网友D(2005-01-19):
可以用假负载阿,例如灯泡等。而且直观

网友E(2005-02-25):
从原理上讲,popo139说得很对。不妨自己试试,最起码不会烧坏软起。

网友:
不接负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