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PLC论坛开通了!!!

楼主(2004-09-30):
本论坛主要讨论中达PLC及各种常用PLC与周边设备的技术和应用问题。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终于有自己的论坛了,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中达PLC是不是就是台达PLC?

楼主:
是的,中达是台达在大陆的公司

网友C:
听朋友介绍台达PLC性价比较高,是吗?

网友D:
那位可以提供台达PLC通讯(变频器)的资料及实例(程序)lgk123@people.com.cn 谢谢

网友D:
向各位请教恒压变频供水的plc编程,哪位不吝赐教啊?不胜感激!

网友B:
台达所有的资料可以到中达网站WWW.DELTA-CIMIC.COM去下载

网友E:
请教:台达的es连接两台罗生的td210可以吗?具体硬件软件上有什么注意点?谢谢。

网友F(2005-06-02):
中達已有了自己的論壇: 能不能提供一些案例,讓人參考或學習

网友G(2007-10-12):
论坛在哪?

网友H:
我选用了台达DVP-EH系列的PLC,程序共2650步,16路模拟量输入,12路输出,运行扫描周期680秒,与触摸屏通讯,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参数需十几秒才应答,请问高手有好的办法解决,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H:
我选用了台达DVP-EH系列的PLC,程序共2650步,16路模拟量输入,12路输出,运行扫描周期680秒,与触摸屏通讯,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参数需十几秒才应答,请问那位高手有好的办法解决,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I:
请教各位兄弟,我厂有一台设备采用了台达DVP-ES系列的PLC,不知什么原因,我去上载程序时,发现只要我电脑一与PLC连接,电脑的鼠标就乱动,无法操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J:
网址 是什么?

网友K:
网址应该就是这了,但人气不旺哦,好象问题也没专业人来解答

网友L:
人气不高呀,我来顶一下

网友M(2009-01-12):
"Es系列机种中DHSCS指令及DHSCR指令搭配使用次数不可超出4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DHSCS指令在一个程序中只能用4次啊。一定要搭配使用吗?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N:
好像问的不少,解答的很少哦

网友O:
TO 辰然

是的,ES系列PLC中,高速计数指令只能用4次,但不需要搭配,但所有加起来只能有4条高速计数指令

SA/SC/SX系列则是6次

EH/EH2/SV系列则无此限制

网友O:
各位好,台达产品的资料可以上ftp.delta.com.cn上下载,用户名为20024d,密码为down24

网友P(2009-03-08):
TO 刚试水

用到模拟量模块的话,FROM或TO指令是非常耗PLC执行时间的,所以建议减少FROM或TO指令的使用个数,或减少其在程序中的扫描频繁度,其条件节点一定不要用M1000,用M1013或M1012的上升沿。因为FROM指令执行越频繁,其程序执行周期就越长,反映就越慢

网友Q(2009-04-13):
请问变频的参数地址怎么定义的,我是第一次搞通讯不知道参数地址的定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