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PC5 11KW 拖电机抖动!

楼主(2004-09-30):
我这里有一台安川PC5 11KW变频器,拖电机时电机会抖动.该机维修过不缺相,直流输出三相平衡.请问各位是哪里故障?

网友A:
查驱动! 查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B:
原因: 1、参数设置不当 2、电机转子动态不平衡,若是请进行动平衡调整。 3、将数据初始化,重输,若仍不行,建议再次送修!

网友C:
你将参数初始化(n001设为7)如果故障依然存在那就是驱动电路有故障其输出不平衡可能性较大.24小时免费咨询.13799242446

楼主:
驱动部分哪里会有问题?pc923 pc929 都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C:
启动后的驱动六组电压都一样吗?大概为3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