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线性连接的PROFIBUS网络中,如果中间某个节点的设备断电,会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崩溃?系统能不能继续正确地读写其它节点设备?谢谢

楼主(2004-09-30):
请教:在线性连接的PROFIBUS网络中,如果中间某个节点的设备断电,会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崩溃?系统能不能继续正确地读写其它节点设备?谢谢

楼主:
没人明白

网友A:
懂了吗?还需要了解吗?

网友B:
印象中是不影响的

网友C:
如果你把节点开关设置成off,则应该是不影响的。

网友D:
不会影响的!!(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E:
如果Profibus-DP主站(如S7-300 PLC)做了相应设置,比如使用OB82、OB86、OB122等,可以做到系统继续正确地读写其它节点设备。

网友F:
在线性连接的PROFIBUS网络中,如果中间某个节点的设备断电,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崩溃,其他系统能继续正确地读写其它节点设备。因为每个节点是相互并联在PROFIBUS总线网络上的。 如需相关资料请联系我。022-87892560 87893635 能否留下您的电话,方便我们以后互相交流!

网友G:
请教:PROFIBUS与变频器连接,控制变频器驱动电机定点启动、升速、减速、停止功能,(在不需要编码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

网友H:
不会引起系统崩溃,能读其他接点数据

网友I(2004-11-04):
水先生说的专业。

网友J(2006-04-19):
我昨天刚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原先是4个300的PLC ,全是主站。现在在其中一个300上加了几个200作为从站,昨天有一个200掉电了,整个网络上的说都没了,PID也不调节了。
是什么原因呀!
是不是水先生说的 中断的问题

工控啊!

网友:
你可能在主站PLC程序中没有调用OB82,OB122,OB86的组织块,导致总线出错时,PLC中断停止运行。当调用这些块时你会发现当其中一从站断电后,CPU上SF和BF灯红色报警,CPU继续运行。

网友J:
我看了看,里面有0B35 OB80 OB82  OB85 OB100 OB121 OB122
还少哪个吗 还需要加什么组织块

网友J:
是不是少了 OB87的原因

网友J:
好了,问题解决了,是少了ob87的原因!

网友K:
如果你的网络设置正常, 不会引起系统的崩溃, 就是断电的那个站的数据无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