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sjuc24-R4如何与Barcode通讯

楼主(2004-09-30):
A1sjuc24-R4如何与Barcode如何通讯 如何将Barcode刷取的资料传入PLC,谢谢!

网友A:
无规约方式,FROM指令从A1SJ71UC24-R4读数据即可.

楼主:
无规约方式,FROM指令从A1SJ71UC24-R4读数据即可. 可否举个例子,如BArcode刷取的值是abcdefg后存在PLC哪里

网友A:
放在PLC的寄存器中, 如abcdefg ->d0 d1 d2 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