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问题

楼主(2004-09-30):
有一系统用QJ61BT11作主站,有七台FX2N PLC作从站,通过FX2N-32CCL模块与QJ61BT11连接通讯,请问:在CC-Link参数设置中,FX2N PLC组成的从站该设为本地站还是远程设备站?CC-Link专用电缆国内有否厂家生产?

网友A:
有,我这里就有 13391265398 吴

网友B:
remote device, station 1 to 4 can be selected.

网友C:
主站--控制数据链接系统的站。 远程I/O 站--仅处理以位为单位的数据的远程站. 远程设备站--仅处理以位为单位和以字为单位的数据的远程站。 本地站--有一个PLC CPU 并且有能力和主站以及其它本地站通信的站. 智能设备站--可以执行瞬时传送的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