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补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9-30):
请问各位高手:IR补偿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学自动化的,这一点一直不太明白 谢谢!

网友A:
没说清楚,哪的IR补偿?是直流的传动控制?还是...?说的明白点,就有人回了。

楼主:
是直流调速器,谢谢

网友B:
I 电枢电流 R 电枢电阻 EMF=U电枢电压-I*R 没有IR补偿,反电势反馈就不准了。

网友C:
变频器内:IR补偿为 使用该功能后,变频器为低速运行的电机增加电压.IR补偿在需要高起动转矩的场合使用.

楼主:
谢谢两位,忠心感谢:)

网友D(2007-10-12):
IR3M30是三菱PLC上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