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如何使用KEPWARE的OPC SERVER

楼主(2004-09-30):
(无正文)

网友A:
用opc power tool.连接 kepware opc server ,或第三方opc server .

网友B:
To 邓志群: 我现在用的是ifix2.6版,想通过kepware opc进行远程通信,但是2.6版的不支持远程opc,怎么办?请指教!!

网友B:
IFIX的确支持远程OPC,但是我现在工程已经做好了,要是升级以前做好的工程是否能用,若能用升级费用大概多少?另外我想不通过OPC通信,请问IFIX有哪几种通信方式?需要那些设备能实现?

网友C(2010-12-07):
我上位机用citect,下位机用HC900,用modbus通讯,发现变量传输的格式一点都不正确,只能传整型的变量,还不能批量导入变量,我该怎么办呀?是要用第三方软件转换吗?

网友D:
同意1楼,用IFIX的OPC POWER TOOL连接kepware opc server.
然后设置OPC POWER TOOL的文件打开工程后自动运行.如图所示

网友E(2013-03-11):
用kepware,效果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