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输出

楼主(2004-09-30):
一般关于脉冲输出的数据采集例程都是介绍怎样输出一定频率的脉冲,那么请问各位高手能否设法输出一定"数量"的脉冲呢?期待着您的指教,多谢了!!!!!

网友A:
频率固定, 脉冲数量固定... 可以算出所需的时间. 控制 gate 于适当的时间 enable/disable 即可得到所需的脉冲数量.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GaryLin.不过我是个新手,用的是研华的Pcl-812PG数据采集卡采集,VB编程,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您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再一次感谢您,谢谢!!!

网友A:
假设 Clock-in 为 2MHz, 则其每个 clock 周期为 1/2M = 0.5us; 又设其输出的 pulse(Clock-out) 的周期为 6 clock (Hi x3, Lo x3); 若要输出 1000 个 pulse, 则我们可计算得知... 1000 pulse x 6 clock x 0.5 us= 3000 us = 3ms. 我们若是控制该 Timer 的 Gate enable 时间为 3ms, 则可输出 1000 个 pulses (各占 6 clock, 3us). 而 Gate enable 时间, 可能要用另一个 Timer 来控制才准确.(看来有点麻烦说!) 以上为理论的作法, 应该可行, 供您参考!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感谢你如此详尽的指点,谢谢!!!!!!!!1

网友B(2005-07-09):
您的vb程序编出来了吗,我也急需这方面的程序,谢谢!能给我一份吗?让我也学习学习。我的邮箱:pillar24@126.com

网友C:
用定时器来控制时间,或者用计数器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