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智能继电器还是PLC好

楼主(2004-10-01):
我站的电抗器原本是没有散热扇的,但是有时温度会过高,现加装了机个风扇,但时用空气开关控制的,很不方便。我想不清到底要用PLC还时智能继电器之类的东西去控制它。(三组电抗器,没组有6个风扇),各位帮帮我把。。。。

网友A:
普通的智能逻辑继电器只有两个模拟量比较器输入。所以你要么用两个控制。要么用其中的一组控制两组风扇。

楼主:
谢谢啊 我是这样想的,控制那眼易各东西我如果是用PLC有点浪费,还是用PLC划算。我想每相用一各智能继电器,这样既节约了电缆还避免了那么繁杂的走线。

网友B:
可以用LOGO!控制器.简单\便宜.

楼主:
恩 我想了想最后还是选择了三菱公司的FS0S型的小PLC,嘿嘿,不是说我对这重熟悉一些。

网友C(2005-04-15):
可以用LOGO!

网友D:
向这种简单的逻辑控制完全用智能控制器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没必要浪费资金。

网友E:
建议你用台安GENIE(智能控制器),经济实惠,编程方便,特别适合于控制点数不多的场合或小型盘柜等,有两路模拟量输入。 欢迎索取资料。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

网友F(2005-06-21):
呵呵 我们公司有新产品,叫BOXX.可以同时有六个点或者12点的输入.每个点都可以用于模拟量的输入,省吧 :) 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13920589876

网友G:
每必要那么复杂吧,每个电抗器找个带报警接点的数字温度表就行,还能看见温度、有些控制柜上都有这种温度控制器,很简单的。

网友H:
赞成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