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问一下:三相用的热继电器能用在单相上吗?有什么要注意的东西。

楼主(2004-10-01):
各位师傅。请问一下:三相用的热继电器能用在单相上吗?有什么要注意的东西。

网友A(2004-11-14):
当然可以,完全和三相一样使用。只是其中一相不接就行了。

网友B(2005-04-04):
可以是可以,但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热继的额定电流理论选型值应当为电机额定电流值的0.7~1.0倍,因此选型时选1.0倍电机额定电流即可,没必要选大。 因为三相热继动作原理是:当流过三块双金属片的电流大于热继的设定电流而且持续一定时间时,三块双金属片就会因为发热弯曲而导致热继动作。而作为单相使用时,不仅受到来自触点的阻力没变,而且只有两块双金属片在弯曲,还得带动另外一块没有弯曲的双金属片弯曲,也就是说,总的阻力争大了,而动力变小了。 举个例子,进行臂力锻炼时当动力变小时臂力器的弯曲程度会一样吗?相同的道理,双金属片的弯曲程度变小,使触点动作的电流就会相应变大。 2、热继的整定电流值理论上为电机额定电流值的0.7倍左右。实际调节时可以根据具体工况进行调节。 3、采用三相热继保护单相电机的做法不够专业。但是目前好像极少用到单相热继(至少笔者这么多年没找到单相热继),如果希望更专业的做法,请采用能用于单相电机的电机综合保护器或其它单相电机保护器件。

网友B:
部分单相电机已经内置了热敏检测模块,查看其电气原理图进行相应的保护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B:
一点小小看法请高手斧正!俺搞电气设计约5年,还是老菜鸟,希望和同行交流:wds_0506@163.com

网友B(2005-05-26):
如果对单相电气设备的保护要求不是很高,直接采用熔断器保护就行了。不过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值不得小于设备的最大启动电流值。笔者一般情况下都用熔断器而不用三相热继,因为感觉后者好像不够专业。

网友C:
熔断器主要起短路保护,而热继电器主要起过载保护,二者的作用不同。

网友D:
可以,因考虑驱动力不够,应采用将三相串联使用,效果与保护三相电机一样

网友E(2012-01-16):
我同意串联使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