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安装中的问题

楼主(2004-10-01):
在安装step7时出现对话选英文提示如下:select Micro/Win or Micro/DOS directory 下面是一个可选目录以path注明。请那位指教一下应如何选。多谢多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计算机系统不支持STEP7,只有2000和NT4.0的系统才能装。我也用过STEP7要没发现你这样的情况。

楼主:
shihuai: 不知道XP可以吗?还有你用的是那一个版本?我装60天试用版时也很顺利.

网友A:
灰色轨迹 我用的是STEP7 5.2 .装上以后一直可以用,不是试用版.

楼主:
shihuai: 能告诉我在那里可以得到吗?

网友B:
你安装的是老版本Micro STEP7 WIN32_V3.0。S7-200的编程软件。现在是V4.0版。新的可到一下工控网站的FTP上下载。

网友C:
第二个便可

网友D(2006-02-27):
在哪里呀

网友E:
XP也可以装的

网友F:
  XP也可以装的!正用着呢

网友G(2009-03-09):
请问下,vista系统可以装step7吗

网友H:
to :138fanzhihong
vista系统不支持step7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