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自6SE70

楼主(2004-10-02):
我维修了一台西门子6SE70系列37KW的书本型变频器。通电后,系统检测后面板上显示P009,但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是不是工厂里用PLC控制,单机就无法开机呢?请问如何设置才能开机?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们有大量配件,维修技术雄厚。www.dgkyx.com

网友B:
恢复到工厂设置:P053=6---P060=2--P366=0(PMU)或1(OP1S)--P970=0

网友C:
参数先别急着初始化!这类机输入参数量大且较烦!试者着将控制方式更改试试!

网友D:
你这个变频器原来是用的远程控制,用通信给定频率! 你改成本机控制,面板给定就可以了! 试以下(P910=0)

网友E:
参数重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