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转距限幅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参数:P492、P498)

楼主(2004-10-02):
出厂值P492、P498是100,是不是就是100%的电机额定转距?可不可以设到120%?对装置及电机危害大吗?

网友A:
出厂值P492、P498是100,是不是就是100%的电机额定转距?应该是。有使用手册嘛?看看P493和499的定义,100%应该对应的的是电动机额定电流。 可不可以设到120%?着要看你的过载倍数与过载时间的关系。说明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强调过载时间与空载时间间隔,符合要求就没事。

楼主:
那我MOVE什么数给P486?百分数还是实际所需转距值(十六进制)?假设电机额定转距是3000,我想给2500,直接MOVE 2500吗?

网友A:
采用通讯的形式我没有做过,在使用大全中,对通讯有描述。 我一般采用模拟量控制,用百分比的形式。比如:0-10V对应0-100%,如果需要200%,在信号进入装置内部,再乘一个系数,就可以了。这要看功能图有没有对信号规格化的条件,如果没有,利用自由功能快,做一个规格化的功能不就结了?

楼主:
那假设额定转距是3000,0-10V对应0-100%,模拟量控制给5V的电压,则输出转距应是1500,对吗? 不知我在通讯里是应该把1500 MOVE 到P486(K3003)下,还是应该把50 MOVE 到P486下?

网友A:
嗨,这还不好办。你做个试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还有给西门子技术服务热线求助技术支持,是免费的。 要是我,我就做试验自己试,这样更明白。 好像是:假设额定转距是3000,0-10V对应0-100%,模拟量控制给5V的电压,则输出转距应是1500,只能说好像,我只会做模拟量的,模拟量的是这样,数字量的通讯应该是16进制数吧。

楼主:
你的模拟量也是在P486里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