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负载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04-10-02):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负载位置控制问题,负载用液压缸拖动,要求位置偏差在0.2毫米之内,双向定位。谁有高见,帮我想一个既经济又能满足要求的方法,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单一位置控制,可以考虑---油路管线细一些,或缓冲阀,防止位置过冲,采用接近开关等位置传感器。如果位置多且速度要求高,不花钱真不好办--我见过展会上的液压伺服控制,比采用交流伺服都贵

网友B:
用比例阀+编码器+plc+触摸屏应该可以实现 价格比交流伺服要便宜 可以尝试一下,从道理上讲的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