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6SE70故障

楼主(2004-10-02):
请教各位大师:我有台西门子6SE7022变频器起动时显示故障号F026.查过CU板和外部连接都完好.请教故障点何处,该如何解救

网友A:
检查X9的继电器5-6是否打开

楼主:
X9(5-6)出厂就已短接完好,多谢!

网友B:
是驱动部分的故障,我们维修此故障有十足的经验,有大量的配件。 www.dgkyx.com

网友C:
是变频器在自检时,检测出V相故障,请查V相驱动板。

网友:
看看,一般是驱动供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