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时钟信号

楼主(2004-10-02):
请高手指点何为时钟信号,它和脉冲有何区别,谢谢了!

网友A:
通常采集卡的时钟信号就是一个脉冲列,控制采集卡进行A/D转换或者D/A输出,可以由内部晶振分频产生或者由外部信号源提供。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