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4-10-03):
李老师好!我又一台ACS600 5.5KW变频器,启动后输出频率来回波动很厉害,面板显示设定频率稳定,改成标量控制,不带电机现象一样。测模块与驱动板正常,换驱动板电容后故障依旧。

网友A:
不知你的变频器是否用了矢量控制,矢量控制下输出频率是变动的

楼主:
楼上的野狼,请看清楚了再回帖子,不要胡说!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的变频器是在多少HZ之间波动?

楼主:
标量控制下,不带电机,面板显示上下波动十几Hz甚至二十几Hz,不能带电机,一带电机就过流。

网友C:
恢复出厂值设置,空载运行看看情况就知道是不是变频的问题了.

楼主:
肯定不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D:
有几个原因会造成这样:负载太重,变频器失速;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电流大;信号干扰。

网友E:
ACS600的信号板易坏。容易造成次类问题。要加隔离器。ACS600变频器信号板上采样电阻如果有偏差都会影响其运行的。 建议看信号回路。

楼主:
面板显示参考值稳定,估计不是信号采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