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如何做旋转动画

楼主(2004-10-03):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5):
爱上对方阿萨德发生大幅暗送

网友B:
貌似没有这个功能,曾经见过一个实例里面是循环调用jpg图片来实现的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改变画面的位置

网友E:
两个画面轮流切换显示吧

网友F(2010-08-26):
可以实现都,做几个不同方向都画面,再编写一条PLC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