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和谓变频调速电机?

楼主(2004-10-03):
近日我听说有一种电机自带变频调速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电机?如果有那不是不需要变频器了吗? 那位GGJJ有这方面的资料还望请赐教。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另外我还想知道哪里有基于WINDOWS操作界面的三菱PLC的编程软件下载?我现有的软件一定要在DOS下运行实在是不方便。功能也不是很理想。还望帮助。

网友A:
通常情况下,电机不带变频器,是两个厂生产的。至于变频调速电机,据我所知,仅仅在风扇上装了个单独的220V电源,恒速运转,用于低频时电机的风冷。

网友B:
我知道西门子有这种电机,他把电机与变频器做在一起了。但是电机的功能(变频控制)很一般。去西门子网站,可以下载相关的资料。

楼主:
kdrjl: 你好,我去西门子的主网站上看过了。什么都没有看到。可能是我找错了。 你可以告诉我你知道的网站地址吗?

网友B: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sd/combimaster/default.asp 叫“电机-变频器一体化”.

网友C:
多的很。大的厂家。西门子和三菱都有,也可以用普通电机外加简易型变频器(一般用在传送带上,开换控制)。